华硕M2N VER 1.02十五秒关机

楼主(2012-02-24):
华硕M2N VER 1.02十五秒关机,USB供电都是正常的,数据线也有正常的阻值,BIOS刷了,集成的桥加焊了,还是一样,个供电都正常,忘指点,没思路了!!!!

网友(点评):
單橋的問題..

网友(点评):
能点亮吗?有提示吗?

网友:
AMD的你换个CPU试试。不行还得加焊桥,温度到220度左右了你轻轻动一下看桥能动了不,很轻微的动一下再试试。

MSI

网友:
CPu换了,还是一样的啊

网友:
我是修笔记本的  这个台式机 是不是一定要轻轻的摇动啊   有时甚至不可以摇动啊 笔记本的也不能摇的太重

网友:
这款型号桥特别容易坏 不能换就扔 换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建议还是换桥然后垫个薄铜片,再加个风扇,要不乘不了几个月,

网友:
我觉得这种15秒关机的虚汗有可能,还有可能是某路供电不正常,用示波器抓各个供电的掉电时间,看谁最先掉下去

网友:
当然申明一下,俺是菜鸟

网友:
排除cpu和南北桥的散热问题

网友:
遇见过,不过我是换IQ,

网友:
遇到过,我是加焊桥好的,不过用不了多久又坏了。

网友:
看来就是集中到桥和I/O上面了呀!

网友:
一般要提示什么东西不正常  才会15S 关机啊 你看是提示的什么

网友:
I/O 有问题也会造成的

网友:
提示的是USB

网友:
这个华硕的15秒关机是通病了   你搜搜帖子就知道咋弄了  飞个3.3V 到USB下方的 限流排阻  这故障是 USB 的限流排阻电压低造成的

网友:
看usb跳线对不对的话测usb阻止以前修过一个是断线了

网友:
开机有提示的,,什么电流过大之类的...华硕的通病.

网友:
我想是什么东西短路了

网友:
期待各位大神和楼主的见解......

网友:
就是桥不好了,重新做桥了

网友:
华硕M2N VER 1.02十五秒关机 ›

已经解决了是UR4的电阻坏了,U USB0C23# SB      是OC电路坏了这里的电压实3V被拉成1.2V了

辛苦了。。。。。
我说的对了吧 华硕的这个故障是通病

网友A:
看看你的桥做好了没?

网友(点评):
没看到我回复解决了吗,灌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桥做好了没?

小伙子说话注意些  别这么冲  AMD的主板出现怪问题  一般来说  供电是先要查的   然后才是桥  没别的什么可以修的了!

网友:
呵呵,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桥做好了没?

再说了  你敢肯定你的桥100%做好了吗!桥的性能是好的吗!

都说了是USB过流检测电路的问题 还在这桥桥的

网友:
一步步来检查清楚。。 不行换板  现在维修不好做

网友:
这块是垃圾中的精品。。。。修过n块了。。。。加焊桥不行直接叛死刑!!!!

网友:
该替换的都替换了,如果确定是主板的话,重点看开机电路,是不是电容软击穿,开机后随温度增加而对地短路,照成的关机。

网友:
15秒断电,ASUS的通病了。 上次碰到的是USB跳线掉了。今天下午一台M3A78也是15秒断电,持续清除CMOS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