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82W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2-02-24):
   最近有个客户拿来台宏基AL1982W  19寸显示器,他说在家用用就灭了,心想电容鼓包了,哈哈,刚拿来时发现一切正常就开着试,后来发现会突然黑屏然后又马上恢复。拆机查看电源板无明显烧坏迹象,5V,12V等电压一切正常。然后换了块屏来试,发现一样问题。以为是电源板问题,换了电源板。换了之后装上继续试。还是这样的问题。。。。
    继续查5V.12V,发现黑屏时5V正常,12V电压突然跳到16V·屏亮回去的时候电压又恢复正常.。。。

    今天又修到一台长城的显示器,故障一样的型号M1931,在基地里向版主要了个MCU刷上了好了,心想把那个宏基的也刷下试试,意外呀!好了!
    在这里告诉大家修到这样的机器刷MCU就好了,让大家少走弯路! M9WJU TSUM1PFR-LF

不错感谢LZ分享!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发的是什么程序 长城还是宏基

网友A:
刷程序那么好用?我都没刷过呢,学的时候没刷成功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程序那么好用?我都没刷过呢,学的时候没刷成功就放弃了

呵呵,试着学习

网友B:
你的那台ACER是长城代工的吧,长城代工的机器很容易出现这种故障,修到好多了,有的还必须换存储芯片,不然过不了几天又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那台ACER是长城代工的吧,长城代工的机器很容易出现这种故障,修到好多了,有的还必须换存储芯片,不然 ...

不是长城代工的就是MCU的芯片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就刷试试的,没想到好了

网友:
这样也行?这样的问题会和程序有关系

网友:
不明白了,这样跟程序有关?

网友:
以前也有一台宏基的这种情况,当时没招,全换灯管好了,用了一天又回来了,最后没法,只好高压去保护了,现在还没回来。不过当时没去量电压,只是把故障锁定在高压部分。

网友:
又学会一招,不过一般我都换驱动板,简单省事

网友C:
我刷程序一次都没成功过 所以直接把刷程序的丢垃圾堆里面去了 明天那出来试试 谢谢LG分享

网友D: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错感谢LZ分享!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会遇到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刷程序一次都没成功过 所以直接把刷程序的丢垃圾堆里面去了 明天那出来试试 谢谢LG分享

不客气,一起分享!

网友E:
好的维修经验!感谢LZ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维修经验!感谢LZ分享~~~~~~~~~~~

不客气,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