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笔记

楼主(2012-02-24):
最近活多~~~加上懒,好久没更新了,对不住大家~~~

5月某日,一名有意来学习的学员拿来一片主板,说先修一下,是片462的主板,SIS芯片组,故障现象不上电,插上电源,量等命电压等一切正常,触发排针上电压正常,没办法,跑线路吧,结果ATX14脚和触发排针都直接或间接进了南桥,这就是所谓南桥独立触发了,排除了线路上小元件的好坏后,只能诊断为南桥损坏,便放一边,忙别的了。过几天,这位学员来到这里,表明了强烈希望要修好这片板的愿望,唉~~等他走后,只好再拿出来,仔细测量,判断结果跟以前一样,万般无奈下,强制上电,竟然跑码一切正常,太惊讶了~~~再找,终于发现,触发排针接地脚阻值无穷大,通常,触发排针一根是3.3V左右,另一根是地,触发时产生一个电压跳变,一般只量3.3V这根有电压就可以,从没遇到过接地针出问题的,跑线,结果这根针通过一个0欧电阻接,0欧电阻已经无穷大了,换上一个,开机正常~~~~

给学员讲课时,也有讲到“要确保触发排针接地要正常”,但因为实际维修中极少遇到,所以自己也忽略了,呵呵~~~故障虽小~,但值得思考~

6月3日,客户送修一片技嘉945主板,称之前不亮,自己换了2个电容上去,依然不亮,观察,发现客户所换电容极性换反,没爆,算是给面子了,拆下后观察焊点,发现焊接比较野蛮,焊点处被烙铁挖出一个坑,断掉2根线,飞线上去,焊好电容,上电,不跑码,主板无主复位,测量核心供电0.6V,VTT电压0.6,内存电压0.6V,跑线发现内存供电上下管G极相连到ISL6520电源IC,换之,开机跑码,OK修复~~~

DIY是一种乐趣,但对高档一点的板子,如果没把握,而且要用的话,尽量送修吧,不要盲目动手,避免扩大故障,造成永久损坏~~

6月4日  一片精英478主板,客户说不跑码,这种我第一个要作的就是上测试座看座子空焊的情况,果然,有几个灯不亮,不用看了,加焊座子,再试,灯全亮正常跑码,修复成功~~~

仔细看,有3盏灯不亮,CPU座空焊

加焊座子后,灯全部亮起来了~~

6月5日  一片升技主板KN9S主板,开机挡C1,挡内存,换内存,清槽子无效,量内存供电,上拉供电,均正常,刷BIOS,故障依旧,这就有点难办了~~,示波器打32.768,正常,拆串口芯片75232,故障不变,换IO,故障不变~~郁闷了,加焊桥,故障不变,要疯了~~~最后一着,加焊座子~~呵呵,开机跑码显示,修复成功~~
AMD平台,挡内存,桥与座子比,CPU座子关系较大,因为加焊座子风险最大,所以先尝试了其它所有可能~~走了弯路,但这也是最保险,最合理的维修方法,虽然麻烦了点~~不知道那些18元,20元的修主板的,遇到这种板子会怎么办~~

6月10日 2片板,一片intel 915原装主板,一片翔升p4m800mn 478针主板 。同行没修复,客户拿我这里,先修intel板,观察同行换过北桥1.5V供电管子,测试其它测试无问题后,上CPU,开机挡C3,典型的不过内存~笑了~~不过内存换北桥供电有点说不过去,如果北桥供电有问题,CPU都不会工作的~~测试内存相关工作条件无问题后,动手刷BIOS,Intel原装板在管网上是找不到BIOS了,因为intel只提供程序包,要在系统里刷bios才行,也就是说主板好用才能刷bios,好在可以用软件手工提取BIOS资料,忙活一阵后,提邓BIOS文件成功,刷新,开机跑码,修复。
第2片翔升的板子,开机不跑码,测各处供电正常,手摸,IO芯片有点热,基本确定故障点,换IO,满怀信心的开机,晕~依然不跑码~但IO不热了,示波器打BIOS片选,有信号,那就要刷BIOS了,到管网上一通乱搜,没有,baidu一通划拉,没有,官网找翔升客服,最后加了翔升一个群,才要到bios,刷,还是不跑~~要死了~~~,静下心来仔细想想,IO虽然不热,在用的是剪板的IO,不是全新的,难道还是个坏的?于是又找一块,换~OK,这次真好了~~
配件一直是个问题,买新件,现在的维修价格是不行的,只能拆板来用,但如果连拆几个都不好,是你故障点判断错了还是拆的件不好用?这个真给维修带来不小的困难~还有,连换几次IO,风险也是极大的,有过学员拖焊IO直接报废主板的例子~~所以焊接技术是保证维修成功的重中之重~~

6月14日 一片TYAN服务器主板,就是我们常说的泰安服务器主板,双940CPU的,客户说不亮机,观察,CPU核心供电处的板子背面,一个8脚双MOS管烧穿,通过观察线路板上的走线,及查PDF文档,找到该管的型号和参数,找料板,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可以替换的,焊完后仍然不跑码,各处供电正常,再仔细观察,发现主板边上有一标号D104的二极管撞飞,换上~开机成功~主板修复。

还有,今天把两片一个显存坏,一个核心坏的76GT的卡,两片凑了一片,很成功,呵呵,有76GT可以用了,换下用了好久的73GT,跑分发现跟73GT跑分竟然差不多~~~郁闷~~

网友:
请问一下,CPU座怎么加焊?上BGA台?

网友(2012-09-11):
怎么看不懂

网友:
谁有免费资料啊

网友(2013-04-08):
不错,新来的,要多多向你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