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接口怎样飞线

楼主(2012-02-24):
一台三星显示器,接VGA接口可以显示,接DVI接口无显,想换个DVI接口看看,不幸的是把焊盘搞掉点了,请问下,应该怎样飞线好呢。

网友:
显卡背面DVI接口处不是有走线的吗?哪里掉就飞哪里

网友:
不是有VGA转DVI的转接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