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看到一款示波器

楼主(2012-02-24):
一、示波器特性
   1、通道数量:2;
   2、采样率:48MHz;
   3、存储深度:1M;
  4、电压分辩率:1V/256;
   5、高速的USB2.0数据传输;
   6、测量信号最小输入:-50V(配合探头X10);
   7、测量信号最大输入:+50V(配合探头X10);
  (探头X1档位,可测试峰峰值10V之内信号)
   8、最大测量频率(理想):正弦波-15MHz、方波-5MHz;
  (根据采样定理,理论测量值48MHz,但由于测试频率增高,导致采样点数较少,波形还原会有失真)
   9、软件触发:上升沿、下降沿上升/下降沿、差分、上升+差分;
  二、数据记录仪特性
   1、通道数量:2;
   2、数据保存格式:OSC文件、CSV文件(可以使用Excel直接打开)
   3、采样率范围:0.125MHz-8MHz(具体采样率决定于电脑);
(探头X1档位,可测试峰峰值10V之内信号,满足常用电压范围)
   4、测量信号最小输入:-50V(配合探头X10);
   5、测量信号最大输入:+50V(配合探头X10);
   6、可以连续存储波形,并支持全局缩放和移动查看功能;
   7、支持多次记录数据同时载入,方便波形对比。
三、软件特性
   1、可以保存波形;
   2、开始、暂停功能;
   3、游标移动测量电压与时间;
   4、实测信号的频率,平均值,峰峰值的显示;
   5、方便的Windows仿实物的人机界面;
   6、通过软件界面进行各种切换操作;(时间,刻度,电压刻度,关闭与开启通道等);
   7、具有对保存的波形进行放大与缩小,视窗选定部分观察功能;
   8、支持任意多画面的同时显示,便于波形的多样分析;支持输入波形硬件和软件触发;支持输入波形的插值和等效采样;支持输入波形的“相加”、“相减”和“相乘”合成;支持对输入波形加Rectangle、bartlett、triangular、cosine、hanning、bartlett_hanning、hamming、blackman、blackman_Harris、tukey、Nuttall、FlatTop、Bohman、Parzen、Lanczos、kaiser、gauss、dolph_chebyshev 18种窗;支持对输入波形的滤波处理; 支持对输入波形的“李萨茹图形”、“幅频”、“相频”、“对数幅频”、“自功率谱”、“对数自功率谱”、“自相关”和“互相关”的分析;支持在对数坐标系下,对输入波形的“幅频”、“相频”、“对数幅频”、“自功率谱”、“对数自功率谱”的分析。   大家讨论一下好用么??

网友:
修主板的不是要至少100M的示波器吗?

网友:
先不说频率有点低。虚拟示波器是靠电脑显示的,要连电脑才能看的,很不方便了。

是这样的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能在店内使用,还需要电脑,便宜是真的就这么一个优点了》》

网友:
大玩具而已

网友:
音频范围用用估计可行。

网友:
不知道这东西到底合适谁用的

网友:
垃圾。买这个还不如 买个1000多快钱的玩具安胎心的

网友:
这个东西不好用了。

网友:
浪费钱的东西,想玩示波器最起码也要搞个安泰信的入入门。

网友:
绝对大玩具,虽然没用过,不过用过普源就知道什么是玩具,这个就更别用来干活了

网友A:
这个用于教学还可以,用作维修就太低了,比我自己做的示波器的指示还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于教学还可以,用作维修就太低了,比我自己做的示波器的指示还低

呵呵 牛人啊 ,自己做过示波器??那么 我有一台ST16A能改装么,改得频率宽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 牛人啊 ,自己做过示波器??那么 我有一台ST16A能改装么,改得频率宽一点

你那种改没意义,现在要做也是做数字式的,TFT屏显示,如果你爱好DIY,又懂单片机,我可以提供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种改没意义,现在要做也是做数字式的,TFT屏显示,如果你爱好DIY,又懂单片机,我可以提供资料

呵呵,是比较喜欢玩,但是不懂单片机。

网友:
忽悠 忽悠,高科技哦,吓唬外行倒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种改没意义,现在要做也是做数字式的,TFT屏显示,如果你爱好DIY,又懂单片机,我可以提供资料

哇~~强人呐~~
麻烦您传一下资料
谢谢

网友:
这个修收音机都有点低了

网友:
要买就买能够派得上用场的.

网友:
典型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