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290打印机黑墨不出的原因请求

楼主(2012-02-24):
我的hp1290d打印机在打印时黑色的就是没有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有空气造成的原因呢?还是别的原因 ?请给位大侠指导一下小弟 ,小弟先谢了!!!

网友:
打印机还是不太明白,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就是打印的时候黑色没有啊!

网友:
墨盒堵了  换墨盒吧

网友:
喷头塞啦,换墨盒吧,如果墨盒不带喷头的话。那你还是买台新的吧。换个机喷头差不多买台新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