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阻阻值

楼主(2012-02-24):
电源是航嘉的冷静王 钻石版 VISTA,三个电容左边两个电阻(已经焊出来看不到色条),望各位知道的说出,谢谢!!!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知道,等高手来说把

网友:
那是RCD吸波电路吧,不是二个电阻!其中二极管多用1000V/1-2A快恢、电阻2-3W/56欧左右,这个电路损坏可能会击穿主开关管,要注意查一下

网友:
谢谢指教,电阻是单个56欧?!

网友:
山寨航嘉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