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源会烧主板吗

楼主(2012-02-24):
一客户原本是用赛扬D+845,他说想换成754主板+2800+CPU,我帮他装好,发现他的开的时候电源有吱吱的响声,我建议客户更换电源,报价也不贵20,30元帮他换一个二手的,客户不同意,他说电源一直用得好好的,但是我怕这种响吱吱的电源把我主板烧了,到时候又拿来吵我,我跟他说:“你不换电源 可以,但是拿回去不保你”,客户也同意了。。。。。。。
虽然客户同意了,但是我还是不想卖给他,这么小气的客户,明明知道电源有问题(他自己有一定电脑知识),也不换,虽然口头说坏了不来找你,拿回去用几天烧了,还是会拿来吵你,甚至还可能网上发布信息骂我,这个客户太小气了。。。。。

网友:
还是不装了,拆出主板,让他到别的地方装去吧、~

网友:
白纸黑字的写好,签名确认,坏了让他闹去

网友:
是啊  开个收据  以收据为保   写上

网友:
做生意不容易啊  哎

网友:
呵呵做生意还怕这个忙

网友:
估计主板不会烧 电源会烧的  开个数据确认一下。坏了别找我。

网友:
可能里面坏掉了一个电容   有的主板会被烧  有的不会

网友:
觉得可以写清楚,烧坏不保。

网友:
是呀  这个要写清楚

网友:
建义这样的客户不做这一生意也不能坏名声,  有很多的这样的人。

网友:
要是我肯定不装给他。。。。

网友:
响 可能是电源 功率不够 应该不会烧主板的 电源可能会吃不消

网友:
生意不成 仁义在 不做也摆

网友:
电源有响就要换吗?楼主,我有几个电源是收的坏件。现在修好了。但是电压输出,都稍稍有点儿高。

按理说,也不能使用吗??其中有个电源。512贴片电阻被我搞丢了。。换了个普通电阻,4.99K 的

实在是找不到5.1K的电阻。。4.99还是两颗串联的。这样的电源。会烧主板吗?

5VSB  5.9V  至5.10跳动    我家市网电压为110V至185V    非常低,很少有超过185V的。

网友:
我认为在收据上写明不保修就行,也不用多说!本来二手就不保修。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电源有问题可能烧主板,有个网吧老板认为电源没问题,只是主板坏,结果烧了三块板才肯换。

网友:
只要是以前电脑可以正常运行,说明这个电源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