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本本不显,全板电压有

楼主(2012-02-24):
东芝本本电流到1.129不动,内处屏不显,板号为6050a2120801-MB-A02        CPU电压1.2V     内存电压1.8   0.9  1.5  三个电压都 有,北桥供1.05有,,从图纸找到南桥的平台复位PLT_RST#有3.3V ,在无线网上插朝上也有PCI复位电压3.3V,CPU复位电压由于找不到测量点,没有电阻相连所以没办法,北桥复位有3.3V,然后测屏线接口,屏供电没有,开启信号也没有,这两个都 是北桥发出的,于是把北桥所有的电压测了一回都 正常,没办法了,哎。。。。。之前发过贴,有 人说先把BIOS刷一下先,论坛上刚好有个这机器的BIOS程序AX/53C的,用刚买的500P编程器刷了下,电流还是一样,以为是屏有问题,拆屏用点屏工具点了下,屏是好的,没办法了,难道是北桥,请请高手指点!!!!!!!!这机器是INTER的CPU,945的北桥,是集成显卡。(((注:上不上内存电流都到1。129不动,好怪的)))难道内存不过?请请高手指点!!!!!!!!内存换过两条,CPU换过一个都不行请请高手指点!!!!!!!!

网友:
基本电压都出来了,你也说了屏供电和开启信号是由北桥发出的,就着重测试下这一段的电路正常?不行的话,先干一下桥试一下!集成的板不好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