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5V,12V偏低,3.3V正常怎么修

楼主(2012-02-24):
一航嘉电源,能点亮主板,但上硬盘找不到盘,测12V输出为10.2V,5V有4.3V偏低,拆开看此电源7500 1PIN对地有一102的可调电阻,调电阻输出电压能降但最高就10.2V,换可调电阻后不良依旧。换7500还是不行。请大家发表意见,帮忙分析一下怎么回事。
硬盘

网友:
首先看5V,12V对应的滤波电容,都换了看看
其次,查5V,12V对应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
查12V、5V到7500的1脚的电压取样电阻,拆下测其阻值,再加多0。5-1K的阻值(如1K的电阻就用1。5K-2K的电阻),如果电压上升不够多,就加多一点阻值,最后电压正常就用那个总阻值代换

网友:
看看电感线圈是否虚焊。

网友: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啊?都说说不要光看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多数换5V的滤波电容,可解决一部分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一个电源电压低是因为整流部分的那两个220V的电容有问题,你试着换一下。

网友:
200V大电容也换了还是电压低。

网友:
调电阻没用的,3.3v都正常(不过最好测一下输出电流正常不),调高了这路电压不就去到4v以上去了?看300v.12V.5V整流桥(管)正常不,还有这几路的滤波电容,12v.5v直流通路上的元件。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