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1400 主板跑PE 掉电

楼主(2012-02-24):
       前段时间收了一台F1400,更换主板后计划重新做系统。按常规进PE  GHOST系统。结果发现用某版本的PE  以后  一般过一分钟左右笔记本主板就会掉电。拆掉外围设备只留主板CPU  内存  接USB启动PE  一样掉电。在DOS下则不会掉电。其间风扇一直不转。
      没有办法只得寻求高手帮助,一个同行提示说  是否新换的主板温控Q10 问题,直接短接Q10后风扇是转了,不过进PE就一样会掉电。
     就在想把主板返厂的时候,厂家师傅说要不你换个其他PE看看,结果接光驱上别的PE,晕。  其他PE没有问题。。。。
    装好系统,收工。。

   反思以下问题: 1.PE系统完全启动后  才掉电 会是哪方面的问题。
                             2.是否用U盘做的PE系统造成的影响

网友:
我做的完美者U盘维护系统 进xpPE的时候就容易掉电,但是进WIN7PE 或者2003pe就没问题。一半这种情况就直接在DOS下把系统做了,可以排除

网友:
扇热做好了吗,

网友:
现在的PE版本太多,有很多主板不支持的也很多!不是这个PE都兼容所有的主板,只能说大部分吧!这个不好解释哦!反正问题很古怪的,有时候进PE黑屏,换其他版本OK!

网友:
黑屏容易理解   掉电也太狠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不用PE装就好了是。

网友:
这种问题很正常。有的机器不支持P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