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

楼主(2012-02-24):
这个本本刚刚接到的 时候是开机不显示 加焊北桥可以点亮进系统正常。后来想点下它看看还点的亮吗,按住开关键点亮了。我就马上按住开关键关机 谁知道关机关不了。屏幕黑了,但是开关键上的灯还是亮的。把电池跟直流电源单独使用 都没问题,只要把电池跟直流电源一起使用 按开关键后屏幕黑,开关上的灯亮着,要把直流电源跟本本电池拿掉再插上 就可以开机了。新手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这中问题还没遇到过,等高手回复学习下

网友:
灯亮是电流多少

网友:
这个问题找到了 。现在就是这个机器天气冷的早上开机开不了 要把北桥吹下 才可以点亮 加焊过了的 。难道要换北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