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20独立显卡板外接死机内接不显

楼主(2012-02-24):
宏碁4520独立显卡板外接死机内接不显,此机客户送过来的时候是内显花屏 起小格子的花,花得很厉害根本看不清图像 ,一时没有时间修就放在那儿了,第二天准备修 开机 看了下内拉黑 外接花屏 能进系统,隐约可以看得见,二话不说就加焊显卡,此机是独立显卡板的 好搞拆几个螺丝就行了 ,加焊好了 ,上机还是黑屏,外接进BIOS看到有几根竖条还花的,但BIOS里按方向键不好调 ,按了没有反应,有时要等很长时间才勉强动几下,心为显卡没有做好 又取下重新植珠,故障还一样,量屏线接口屏供电信号没有 背光开启信号1.2V,显卡板的1.2V 1.8供电正常,时钟27兆正常,我判断显卡坏,在网上定了一块显卡等回来换上试试,请修到过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
这款机器是好多是内桥的原因导致的 。在加焊显卡无效的情况下 。可以试着加焊北桥 。不过设备温度注意一下 。再一个注意你做的显卡周围和接口那是否处理干净了

网友:
NV 坏的很少

网友:
换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显卡坏了。绝对的显卡问题

网友:
等显卡回来先换显卡芯片看看 ,不行的话再加焊北桥

网友(2014-06-29):
   换芯片应该就能好了,还花屏要检查下显存

网友:
必须是显卡,换完不行的话内存要换换试

网友:
这种机器直接换显卡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谢谢

网友:
大胆换吧,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