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式机用两个硬盘只认到一个的问题

楼主(2012-02-24):
两块硬盘都是串口的,一个ST160G,一个WD500G,我本来机器是一个ST160G的硬盘,现在加上了一个WD500G的,可是在系统下面只认到一个,在BIOS里两个都可以认到,ST160插在了SATA1,WD500插在了SATA2接口

在PE下可以认到,我把WD500的硬盘分的全部是逻辑分区

我想同时用两个硬盘,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右击【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看看能否看到你那块盘,如果能看到,再看看有没有盘符(就像C盘,d盘这样的东西),没有盘符的话,可以给他指派一个:右击需要添加的盘,选择【更改驱动器名和路径】---选择【添加】---在 指派以下驱动器号 下拉项中选择最上端的字母,然后点击【确定】即可。

网友:
呵呵, 难道要搞南桥不成吗

网友:
主板上  数据线换个插槽  试下

网友:
BIOS跟PE下都可以识别到,那极有可能是空闲的IDE通道被关闭了,楼主自己检测一下

网友:
看BIOS里面有没有关,可以把你那两个硬盘线互换一下试试。

网友:
2楼正解!
最好先清零一次BIOS再试!

网友:
应该是硬盘分区错误了  因为在PE 下能认

网友:
磁盘管理里面没有认到

网友:
楼主试过冲做系统没有,一定可以,挂着两个盘做

网友(2015-05-03):
我想把两个都装有系统的盘,装在一台电脑上,可是,一道滚动条就重启了。不知要怎么搞

网友(2015-06-22):
不知道解决了没有  我也正遇到类似的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