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81S kvm切换器,(8口)现在一号口不好用

楼主(2012-02-24):
那个能修MODEL81S kvm切换器,(8口)现在一号口不好用,其他口都正常。

可以维修的可以联系我

补充内容 (2012-3-26 18:30):
我已经修好了,是换了HC244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把一号口换掉嘛

网友:
哥哥来要分走人

H55 -5
68235290 -5 严禁灌水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要这分,亏大了。

网友(点评):
点错了,本来要扣你分的

网友A:
这好修的啊!!你有多少啊!!出多少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好修的啊!!你有多少啊!!出多少钱啊!!

就这一个,你会修当然是你报价了

网友:
可惜我不会修,要不然到手的生意还是不错的呀!

网友:
有多少钱 呀   ?报个价 这个不难修

网友C:
这东西还真没修过。坏了别人都换新了。像上楼说的换下一号接口试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还真没修过。坏了别人都换新了。像上楼说的换下一号接口试下看

谢谢你的回复,那我听大家的,下周先换一个接口看看!

网友:
4个口的我常修.好修.

网友D:
自己跟线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跟线路看看.

线路跑到HC244好像和别的口的不一样!手上也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E:
这个东西我原来弄过  就是把其他的一根根线飞过去  你试试 应该会管用 要不就打组织 那个不对 飞哪根

网友:
换贴片门电路吧

网友D:
一个口不能用一般在VGA接显示器那边.有个门电路坏了.打阻值.有时候可以量得出来的.

网友:
不懂的路过

H55 -5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一个,你会修当然是你报价了

那就贵了啊!!差不多二百吧

网友:
没修过看大家是怎么弄的 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我原来弄过  就是把其他的一根根线飞过去  你试试 应该会管用 要不就打组织 那个不对 飞哪根

能不说的具体点,飞线是从PC接口飞到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口不能用一般在VGA接显示器那边.有个门电路坏了.打阻值.有时候可以量得出来的.

是HC244吗?这个我没找到相同的,能用什么型号的代换,请赐教

网友:
上网查看看咯,我修到好几个是74HC14D坏的。

网友:
这个好像不难吧,因为有8路呢,有7路好的,挨个元件和好的对照不就行了?怀疑有坏的件弄不到还可以拆好的来试。

网友F:
少一个不影响使用的哇  里面是PLC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少一个不影响使用的哇  里面是PLC的么

楼主拍的照片听清楚的,里面根本没有PLC,那东西价格不低

网友:
要是有里面的图片看看  兴许能看出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