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同主机有的不显示)。

楼主(2012-02-24):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同主机有的不显示)。买了一台新显示器,把以前的17纯平换下不显示,17纯平换上显示,新显示器换别的机器也显示,别的显示器换上这台主机也显示。是不是显示器也存在兼容的问题。

网友:
不会吧 , 建议更改一下电脑刷新率和分辨率,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VGA信号的电平幅度问题,你的主机能加个独显的话,或者换显卡,一般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还真没遇到过呢

网友:
同样是独立显卡,我最后换了个显卡,解决了!

网友:
他的显卡也没有坏!

网友:
超出显示器范围了 按F8选VGA模式进

网友(点评):
不是频率的问题,是信号电压峰值不够

网友(点评):
不是频率,确实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换个主机可以,他的换个显示器也可以!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换显示器的时候有没有重启主机啊,有时候换显示器的时候不重启的话就是不显示

网友:
重启过许多次了,确定不是程序或者频率的问题。应该和电平幅度有关

网友:
刷新率没改吧,纯平一般都打倒75HZ,液晶一般都在60HZ,这样肯定不能亮啊

网友:
碰到过更邪门的,接分屏器可以显示,直接接主机就不行的,不知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我也遇过这要的问题,只是没有解决!

网友:
我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