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科C3550交换机电源问题 求解

楼主(2012-02-24):
思科C3550交换机     启动不了, 通电后,后面风扇转下停转下停
  电源输出电压12V 8.3A
现测输出电压只有1.2V 2.3V  3.5V 跳变,
UC3845B 7脚输入电压6.5V 7.5V 跳变,6脚输出电压1.01V   0.03V跳变,UC3845B 是好的 ,7脚电容换过。
板上没有明显烧伤,没有零件烧坏现象。有没有大侠修过这样电源。
图片是以前老前辈发过的, 我跟他的板一模一样。

网友:
换后级输出电容、再测输出二极管有没软击穿

网友A:
开关管S极电阻阻值?

网友:
3842的7脚电容都换了,还差那个稳压二极管吗,把那个也换了试试。

网友(点评):
换过,无果

网友:
修好了吗,修好了拿出来分享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二极管软击穿了

网友(点评):
2脚反馈 跟3脚取样 都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S极电阻阻值?

电阻 都是好的,

网友:
7脚电压会跳变,可以拆开3845B用假负载接在7脚测试,如果还是跳变,证明故障在7脚电压输入部分了,走不到哪里去,这电源比电源电源好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UC3845B  跟3842  7脚电压不一样。

据PDF查得所知,这两种芯片的脚位是一样的,只是功率不一样而已

网友:
想看修好后的经验 拿出来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