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报错ERROR 0190

楼主(2012-02-24):
接修一台联想E40笔记本,用户反映进水不开机,拆机目测了一下只有ITE8502E引脚处有接近完全干的水迹,发白。其他地方无明显水迹,随用洗板水清洗,上焊台180度烘干30分钟,开机正常屏幕有显示。放在一边,第二天上机装壳子,遂出现开机联想标志之后显示ERROR 0190  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五秒后自动关机,上网论坛里的朋友都说是电池没电提示,我不知该检查哪里望大师提示。

网友:
电池检测电路

网友:
提示电池没有电了哦,你接上适配器,电池放下电,看下还提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提示,试过了谢谢,不知道是不是8502E坏了

找个图纸跑下线路吧,或者看下8502E的PDF,找下温控脚跑一下!

网友:
EC检测电池电量的么  重点查下

网友(2016-10-07):
我也遇到一个  没解决呢

网友:
解决了 没解决了 可以问我  很简单

网友:
你说这种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