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独立暗屏

楼主(2012-02-24):
IBM T61 暗屏,,测量20V到,,3.3V到,,测屏接口86脚 BACKLIGHT_ON,无电压,,屏上半部分都换过了,,都是一样暗,,保险也量了,,OK,,现在想飞线,,该怎样飞,高手指点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导致的屏暗把

网友:
BACKLIGHT_ON 应该是个3.3V吧,在附近找一个3.3拉过来就是了

网友:
同意3#的 意见

网友:
BACKLIGHT_ON是一个3.3V的背光开启信号。可以用屏上面的3.3V接过来,昨天才接了个。

网友:
我找了个,屏保险那里飞过去,,但是开机会白屏一下,,关机也是一样
找那里的不会白屏一下啊

网友:
如果是PMH的工作条件不正常,根本不可能显示的。挑起55脚。飞个过去快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