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AM2 NV单桥主板>无复位、无总线供电、无CPU供电检修

楼主(2012-02-24):
迅维培训中心主板学员 孟凡杰
型号:AM2  NV单桥主板
故障:无复位、无总线供电、无CPU供电。(首先说明下,这里面的的元器件均不为原代号)
故障分析:咱们先来简单分析下:此板为NV单桥+AMD平台的时序。它的上电时序应该是…………先有CPU供电,再有总线供电的……。那下面咱们就按照它的上电时序来查找吧。
首先给其主板上AM2的假负载,测下总线供电与哪个元器件相连,经过初步测试测得与其Q35S极相通。然后通电,测总线供电为0V。接着继续跑发现Q35G极与LM358的第一脚(OUT)相连,按照此线继续跑LM358的第三脚还和FQ12C极相连,并且FQ12B极与Q3C极相连,Q3B极经过一个C168滤波电容到R202的一脚,另一脚去了桥。(而FQ12Q3是两个开关三极管)。通电检测LM358第三脚为+输入端OVFQ12B极为5VQ3B极为OVR202电阻也测得其为0V。接着测得内存供电1.8v   (ht_vld)供电1.5V.(可以初步认为HTVDD_EN没有开启)
那咱们就要查产生这个信号的来源是桥,可是桥里面的HTVDD_EN又是怎么产生的呢,那就要先查查CPU供电正常的PG信号CPU_VLD。CPU_VLD是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发给桥的。可是这个信号是没法查到的,那就要往上推看看CPU_VLD又是谁通过ISL6566发给桥的呢(即CPUVDD_EN的来源)。
继续跑线,ISL6566的37脚为ENLL开启脚,顺着37脚跑到了一个202的电阻的一端,202另一端接地。通过202又到了332电阻的一脚,另一脚接VCC(通电检测得其为5.14V)然后332的一脚又跑到了FQ1的C极,FQ1的B极又与Q9的C极相连。再次上电测得FQ1的C极为0V,B极为5.12V,而Q9的B极为0V。(天气热加上心理比较紧张,搞得满头大汗……)断电接着继续跑,Q9的B极(控制极)连接到一个R65的电阻(The teacher said that is the problem here已经没得跑了。上电再次检测:R65电阻电压为3.34V.为了验证就是这里引起的问题。把R65与Q9的B极用镊子短接。再次检测:总线供电1.2V    CPU_VLD 1.17V  复位3.40V.
另附上图片与图纸

网友:
手头正有这样一块板子,LM324的运算器,线路跑了一下,和你的差不多,但是我的板子ISL6566的EN是通到IO的,不知道楼主的EN是哪里发出的?

网友:
一般加焊主芯片会好

网友:
写的不容易。分析的还欠佳。图画的太简略。继续努力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直接是由桥发出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是由桥发出来的啊。

晚天晚上看了你的贴子,又认真跑了一下线路,ISL6566的EN脚确实是跑到桥里了,线路没断,没电压,是不是桥挂了呀?另外ISL6566上的PG信号是谁给的呀?

网友(点评):
pg是它自己发出的。EN是桥给的

网友:
小改了下。下回继续加油啊!

网友:
Q22是不是给K8主板用的总线电压?VLDT。那我的主板桥是100%坏了,桥有电压输入,确没有EN输出和控制LM324的高电平输出。导致第5脚对地短路。使Q22 S极没有输出。

网友:
很明显你对时序还是不熟,这个AMD的时序是先有桥和内存再有CPU再有总线, 桥经过R65再经过俩个三极管高电平开启CPU供电, 你的R65画错了你是要连哪个?

网友:
恩,应该继续努力,挺牛的

网友:
迅维的学员理论基础就是扎实!

网友:
高手 这图我是跑不出来,

网友:
月饼 老师 亲自 指导了都 呵呵    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