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笔记本

楼主(2012-02-24):
一台华硕F81S的机器,客户拿来时是按住显卡有显示,加焊现在显示编色可以入系统。外接显示器正常,测屏线接口有组对地阻直短路少个色了,找不到哪线是通哪里去的。请指教下吧!谁有图纸上传个吧!

网友:
你 是不是应该再加焊一下显卡啊

网友:
对还是显卡不好,可以考虑重植球

网友:
这明显是通到显卡的把  直接杀显卡

网友:
三原色有一色短路还是显卡问题!继续搞显卡!

网友:
显卡取了再量,重植或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