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奇怪问题

楼主(2012-02-24):
一台东芝A10笔记本,很老的本了,刚送来故障是加电后20秒左右掉电,目测风扇不转,直接飞个5V,故障依旧,加焊CPU供电芯片问题解决了,每次用可调电源都能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现在的问题是用他自己的本机电源开机屏闪一下就掉电了,换了个电源问题依旧。还有就是接上电池的话用它本机的电源能走到进系统才会掉电,接上电池用可调电源的话又开不了机,待机偏低。有没有哪位高手碰见过这种问题。
补充:用可调电源开机的时候显示LOGO以后可调电源显示电流已达到4.几A,他本机电源最大电流是2.7A,新的电源是4A,会不会是电源带不起啊?

网友:
本子上找找有没标电源要求,有的老本子客户后配的不是原配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