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 SE主板跑鬼怪的D0

楼主(2012-02-24):
主板上假负载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上CPU跑两个码,跑前面一个码的时候还有复位,到第二个码D0就没复位了,诊断卡复位灯长亮。发现一个问题VTT对地阻值只有2欧,但是1.2V供电正常。不知道这种板子是不是属于正常的。 加焊过CPU座子 ,刷过BIOS 还是一样。压过南桥和北桥没用。没头绪了。

网友:
你打一下南北桥的阻值对不对!

网友:
上CPU跑两个码,跑前面一个码的时候还有复位,到第二个码D0就没复位了

你用的是什么CPU?你都跑码了问题不大

网友A:
上与不上内存都是这个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与不上内存都是这个码吗?

对上与不上都一样 ,奇怪的就是 跑到D0就没复位了

网友:
几天又接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VTT供电对地阻值也只有2欧,不过上CPU对地阻值成了0欧,没管他。 应为这块板子故障是没有桥供电1.5V  于是直接换了两对管子,一上电 VTT1.2V的 管子烧了。呵呵 ,看来是座子问题, 这块板上家修过加旱了U座, 可能没修好 还给割线玩。

网友A:
个人感觉你的板子还是出在cpu座子到北桥之间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你的板子还是出在cpu座子到北桥之间的线路。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此板南桥换在其他主板上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