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A 求助

楼主(2012-02-24):
C467A怪病求助,今天又收到一台同样的机器,现在手头有两台,经多次测试两台机器应该是一样的故障,现在没思路了,求大侠指点。故障现象是:有时候开机能亮,有时候不能亮,能亮时一会就会卡住。已排除是显卡问题,换过好机器的显卡试过。南桥,北桥,IO,bios,cpu供电,主供电都换过,彻底没招了,求指点
cpu
显卡
cpu供电

网友:
查一下外设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都查过了!没用

网友:
唉,没人了!

网友:
经过一天一夜苦战终于搞定两台机器!都是不明显腐蚀造成的

网友(2012-10-18):
维修的经验,告诉我们,笔记本故障,需要,耐心、仔细检测故障,不能心浮气躁,有时,维修总是凭借经验模式,会使大家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2013-05-01):
碰见过 显卡虚焊引起的偶尔能开机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