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同方宽屏点不亮,拨下高压板后,开关能亮,但有延迟!

楼主(2012-02-24):
现有一19液晶 清华同方品牌。以前更换过通用的高压板。现在症状是机器开关不亮。如果拨下高压板的连线后,延迟几秒后开光会亮。但是插上高压板连线后又无法开机了。请教这是什么问题,目测到高压板有一个高压线圈烧变形,我找了一个新的四口高压板插上后依旧不亮。请教高手大力帮忙,现在还在店里的维修桌上拆的七零八落的!!在线等!!!补充一下:该液晶使用的外置电源,12V 5A ,电源测过没问题!!!

网友:
你确定电源没问题? 换过没?

网友:
查查驱动板供电~

网友:
电源板没有问题就换个通用乐华驱动上去试试  问题应该还是在电源板

网友:
拆开灯管看一下是不是打火烧高压板.

网友:
外接电源和高压测下灯管有没有坏。

网友:
多谢楼上4位的帮忙,我今天再去测一下灯管和外接电源。

网友:
可能高压板有问题,或者灯官

网友:
可能是驱动要板不良吧。

网友:
昨天又重新弄了一下,灯管逐一测试,都很正常。后来换了一个外置电源,没想到把新的高压板烧了一个元件,本来以前就修过,后来征求客户意见,放弃维修。谢谢大伙帮忙!!!

网友:
杯具!!同情,不过原因没找到,失去一次学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