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E ,761GX-M754 V :3.0B 没有U 供电求助

楼主(2012-02-24):
        不跑码,内存南北桥,供电正常,CPU 场馆上的D级有12V. SG级没有,下官没有,场馆没坏,  按上CUP 没有电压,假负载上有, 求解、

网友:
U座有没空焊呀.压差试一下.有图纸就查VID PG  VID那些信号....

网友:
查PWM的EN有没电压?  VID组合===,查下PWM的工作条件。。。

网友:
加焊北桥,或U座,或U供电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