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工厂级维修实例

楼主(2012-02-24):
今天修到一块AMD HD4800,核号代号:REDWOOD.其故障是不开机。拿到手里,第一步:目测,没有发现明显的元器件short、open、错件、少件的现;第二步,有万用表测量各供电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MVDD、VDDC、3.3V—BUS 、3.3V、1.8V、1.1V、12V_BUS,经测量其对地阻值均正常;第三步:上电测试,测试供电是否正常,有万用表的红表笔接GND,黑表笔去测量到MVDD(Memory的核心供电)无电压输出,再测VDDC(GPU的内核电压)偏低,只有0.6V,正常为1.0V,其他电路电压全部都没有。,,,嘿嘿,,问题找到了,是VDDC的电压拉低,影响MVDD显存电压没有。经查VDDC的电源芯片型号:UP1771U8,测到EN正常,但测到其FB时,发现没有FB电压,从网上下载到了此芯片的DPF,查看,发现FB回路中一个R627下拉电阻不正常,为无穷大,正常应为20K,立即换上好料,上电一测,各供电均正常。。开机进桌面,通过Atiflash烧录此机的BIOS,正常,跑3D MARK 及DX11均OK,到此,维修OVER ,如有写得不好的地方,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2017-10-20):
FB正常为多少V呢

楼主有图纸也分享出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