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CPU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开不了机

楼主(2012-02-24):
(无正文)

网友(点评):
不明白说的什么意思,即开不了哪又来的关不掉!

网友:
查下供电有短路没?

网友:
建议楼主先学基础知识再来提问

网友:
嘿嘿嘿嘿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的   检查主板有没有短路保护

网友:
一般主板上的CPU供电短路了,你查一查,就是这里。
也可以是电源盒里面短路也有这一现象的。

网友:
什么牌子的板子,精英的板子不过内存会自动重启的.

网友:
典型的上电保护,如果你不会修的话,送修吧

网友:
12V短路保护

网友:
故障没说清楚,是一通电就停还是只要不断电故障就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