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S2跑50................

楼主(2012-02-24):
主板为技嘉主板........C1  C3 25 26 33  50卡死......有显示卡在读取硬盘那里.............接着查内存供电正常..换CPU 换内存还是不行
接着刷BIOS还是一样的故障.................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点评):
AMD平台?我也有一块,郁闷中呢

网友:
北桥虚焊吧

网友:
同意楼上,压压看!

网友:
楼主讲到的问题基本在数据传输线路中出了问题,细看有没有主板背面正面有断线的情况,另试用带灯测试座检查CPU座亮灯情况,加焊北桥

网友:
加焊北桥无效.........换过时钟也是无效..............郁闷中

网友:
技嘉的做得那么好很少北桥问题...........技嘉的板太难修了.........脑子都想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