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谁会?!!

楼主(2012-02-24):
从 艺卓 显示屏上拆的USB一分四模块.想拆出来单独使用.不知道应该如何接线?
接线
window

网友:
我直接插5V上来.插USB线到电脑没反应

网友:
根据原电路板分析一下线路图啊,从图上看,完整的方案都齐了,应该不难的

网友:
按道理像你那样可以用啊。。会不会是哪个白色插线有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