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P41 外接不显,本屏显示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24):
    今天接到一台BENQ P41笔记本,客户说有三个故障,一是外接不显示,因为要接投影仪,想修好这个问题,二是上不了网了,三是USB口有一个不能用,开机测试三个问题都存在,拆机先看网卡接口,明显的烧坏痕迹,如下图:
     这机器有四个USB,还有三个可以用,先打不能用的那个USB口的DATA CLK信号阻值无异常,上电测供电只有1。6V,其它三个都是5V,先搞定了这第一个问题。
     网卡接口到网桥没有烧断线,测网卡RTL8100CL到网桥的两组信号,有一组对地为0,网卡直接换了,第二个问题搞定。

     这机是集成显卡,测VGA的RGB阻值都是75,HSYNC/ VSYNC  /DATA /CLK对地值无异常,北桥发出的行场信号经过两个五脚的7408(与门)送到VGA接口,也没有发现阻值异常,只好用示波器来测了,还真的发现了问题:

    北桥发出的HSYNC和VSYNC都正常送到了7408的1脚和2脚,但7408的4脚却没有发出信号,更换这两个门电路芯片,外接正常。

补充内容 (2012-2-25 09:23):
电路图补充在在下面

网友A:
冒昧的问一问楼主   示波器是打探头上去按下AOUT  还是按下AOUT再打上探头       鄙人感激不尽

网友(点评):
有波波还真好哦

网友:
楼主思维相当清晰,学习了

网友:
先将探头放在待测信号再按

网友:
没用过示波器.学习一下

网友:
外接无显 没有行场信号 那个USB的5V是直接飞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冒昧的问一问楼主   示波器是打探头上去按下AOUT  还是按下AOUT再打上探头       鄙人感激不尽

是AUTO吧 自动

网友:
不错啊, 楼主很有才

网友:
修好就是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