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三星液晶插屏线不能开机?

楼主(2012-02-24):
山寨三星液晶插屏线不能开机?这台山寨是那种触摸开关的,插上屏线偶尔能开机,但大多数时候不能开机,拔下屏线,马上就可以开机,请问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驱动板上有个L1084的片子,插上屏线,输入为2。5左右,输出为1。7左右,这时候测量屏的供电,也有2。5左右的供电,没有发现发热发烫的元件。拔下屏线,输入为5,输出为,3。3。如果屏能正常工作的时候,我测量屏的供电是没有的,我感觉是屏的电路有问题,但没有检出问题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你5V输入的电压都变低了 应该查5V供电   5V一般都是个8脚稳压IC提供的

网友:
5V输入的电压是在插上屏线的时候变低的,如果把屏线拔下来,马上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不清楚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5V带不起负载 也有可能是屏电路哪里短路了

网友:
屏电路上有短路了,看是否屏生压芯片击穿

网友:
屏是什么型号的?屏电路不良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升压芯片一般是长什么样的啊,不太熟悉,最近刚学液晶,还有如果有短路一般如何查,电容,电阻,三级管什么的都好查了,只是IC不太熟悉,一般哪里容易短路,谢谢。

网友:
重点查屏电路吧,跑线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偶尔能开说明屏没问题,查查屏供电从哪里来,看看开机时主供电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可以先尝试换线试试,不行就查下电路吧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先用好板点下吧

网友:
换驱动板好了。

网友:
先换套通用板点一下屏,看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就是屏了,如果没问题,看一下假三星的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