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62ACRZ无输出请教

楼主(2012-02-24):
一台GATEWAY W340UI,CPU无供电输出,供电IC为ISL6262ACRZ,量20脚VIN有18.6V,22脚VDD有5V,44脚VR_ON也有3.3V,48脚的3.3V也有,更换过两个全新的IC,情况还是一个样,就是CPU供电没有输出.主板上的其它电压都正常,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i

ViD ISEN1 ISEN2 正常不

网友:
不输出,是一点也不输出,还是后级有短路,还是工作条件不满足,需要再详细查啊,难帮

网友:
一脚和23,24都是高电平?

网友:
工作条件必须查

网友:
确定焊接无虚焊吗?应仔细检查焊接情况

网友:
用波波打下上管看看有波没

网友:
3脚是高还是低?如果是低就不是这里的问题,顺着3脚的信号查吧。

网友:
现查1脚PG没有电压,接1脚的10K电阻另一边有3.3V,现追线查到PG线连到了南桥附近,南桥为ATI IXP460的,请问这个PG是不是南桥发出来的呢

网友(点评):
1角是CPU供电产生正常后由此电源芯片发出的电源好信号,你现在CPU电压都没有,1角肯定不会有,另一边是上拉的电压而以会有3.3V。

网友:
3脚,23,24脚都没有电压。

网友:
FB 后级负载 也会影响输出的

网友:
3脚没有电压,找图纸发现第3脚经一R88的0欧到44脚的,但板上没有这个电阻,尝试加了个上去,反而把44脚的电压一齐拖为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