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L掉电

楼主(2012-02-24):
开机电流0.34A左右等下就掉电   其他1.8  CPU电压都有  就1.5V没有SC411芯片控制 芯片旁边有氧化电阻一脚发黑但是正常 电感万用表测量001   应该短路了但是用电压去烧 烧不出来 电压打2V都烧不出来 发现不了那里烫  电感去了 sc411这边不断  现在不知道供那个电路芯片电路  有哪位师傅修到过此问题

网友:
把电压再打高点,慢慢往上加电压,

网友:
先把氧化的地方处理好

网友:
氧化的地方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