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30

楼主(2012-02-24):
现有一台联想C430,现象是用AC供电不掉电但不能进系统,AC+装上电池,过LOGO掉电待机,只用电池也是只过LOGO就掉电待机,AC+电池时,充电灯亮橙色,正常应该是闪(充电中)或长亮(充电满),求师傅们指点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我以前修过这机子,换南桥OK

网友:
谢谢~~这机器接AC,装上电池,待机时电流才0.08,这样的电流应该不对,我先解决了待机不给电池充电的原因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我觉得是充电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