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硬盘主引导区

楼主(2012-02-24):
最后一次进系统时是要恢复分区表才能进,当时没想那么多就不管它,到了第二天用时,就进不了系统,以为是中毒,重装的时候发现不认硬盘悲催啊!进入磁盘医生时提示错误“无法读取主引导区记录”用DiskGenius显示“设备I\O错误”该怎么办?????

网友:
重新分区后,再装系统,试试看

网友:
用慢装的系统盘 进行分区看看    不行用MHDD   初始化下硬盘

网友:
重建分区或者换硬盘了哦

网友:
重新分区试一下了

网友:
人家都说检测不到硬盘了吗!看来只有将硬盘挂到其它机器上先格了再说了呀!

网友:
用别的硬盘试试

网友:
用XP安装盘来操作硬盘,一进行硬盘才做就蓝屏。

网友:
谢谢大家了,昨晚把硬盘放在冰箱里冰一晚,今早再整一下就ok了。

你使劲忽悠 ??冰箱里冰一个晚上 你的硬盘没进水才怪
我晕~~这个真得假的~~太假了吧!
真的假的?这样也中?忽悠人的吧!!

网友:
重建一下MBR看看呢

网友:
你这方法不能推广啊
~!

网友A:
这是什么道理呢!!!!!!期盼揭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道理呢!!!!!!期盼揭秘

可能是磁头问题吧,在杂志上看到的,试一下看看能不能用,这只是一个偏方,也是硬盘最后的最后一个办法。

网友:
hdd 引导区不稳定或出现坏道。要数据的话可有专业软件做DWR恢复。不要数据的话建议直接换块HDD

网友:
前有显卡放微波炉的,今有硬盘放冰箱的,那天谁在把CPU放锅里煮煮。

网友:
我遇到过几台电脑,情况一样,放上一晚上,一切经正常了,原因不详,望高手指点

网友:
实在不行就去低格一下看看哦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硬盘固件区损坏了,如果分区还不行的话,那只能用PC3000修复了。

网友:
显卡放微波炉,硬盘放冰箱,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
一般来说是用MHDD看看硬盘有无坏道,要么用WINHEX看看分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