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引起全板无复位的原理!

楼主(2012-02-24):
今天,同行送来一个冠盟的主板,插上诊断卡,看灯表明:主板无复位。我一看,应该好修的。用表测量了一番,大供电全有!这下可麻烦了。于是,只是认认真真地查每个元件的复位情况了。首先,量了一下cpu的复位,一看是0.4伏,正常的话是1.2伏的。我测量了pci的复位1.2伏的。测量了帧信号,没有波形的。说明cpu没有被南桥所识别的。又查了查资料,说,得去查北桥的工作条件。郁闷我了!!查哪了。险些,把cpu的pwm芯片给换 了,想了想,cpu没有复位和电源管理芯片啥关系呀!突然间,一种灵感告诉我,得换io试试了。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从旧板子上拆了一个8712f-s的io换上去,在去测量复位电压,1.2伏的电压有了。上诊断卡,跑码了!
修好主板了,可是,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是io的问题呢!哪个高手,能帮我回复我的这一个问题呢!我也是第一回遇到哦!!io引起的全板无复位哦!!!

网友:
有的板子灰线是直接进I/O的 有的进桥

网友:
楼主要的是为什么无复位会与I/O有关系!!!!!!

网友:
哦哦 看到我的课件被你打印了。。。老版本的

你首先要知道复位电路的原理
南桥收到VRMPWRGD和PWROK后发出PLTRST#
你的说PCIRST#为1.2V 可能是IO拉低所致。
如果PCIRST#为0v。可能是IO没有发出PWROK给南桥。
8712的是在32脚和78脚发出。
更多内容,呵呵学习就会了

饼哥 活体教科书~
饼哥还是那么依然的潇洒!!!
Very good~~~

网友:
也见过全板没复位,换I/O好了,原理真不明白,平感觉修板,哈哈

网友:
当你量到PCI复位是1.2V时,应该第三十脚也为1。2V,因IO不良拉低了南桥发给IO的复位电压,而造成IO发出的复位电压也是1。2V.

网友:
io的复位电压不是1。2伏吗》》????

网友:
前几天修了块华硕的主板,开机复位闪一下,跑一个码复位就又没了.当时也都量了全板电压OK.在量了下时钟正常就思考了有段时间.想时钟正常那CPU电压PG应该正常,然后就从电源的灰线和南桥收到的PWROK出发,灰线是空脚,那就IO的PWROK了,一量0V.立马换一个IO.问题解决了,,测试OK..

网友:
不要把想的太复杂

  全板无复位我都换过IO好了

你这样理解  IO是南桥的助理

网友:
要学的还太多。。

网友:
全板无复位 查供电 时钟 南桥是否收到VRMPWRGD和PWROK
复位偏低 有部分无复位 查是否有元器件拉低复位
我一般都这样修的  呵呵

网友:
把我这个初学者都看蒙了,还是多看看书

网友:
这问题修的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