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945GZ主板复位灯一直亮?

楼主(2012-02-24):
该主板开机检测,用测试卡,复位灯一直亮,用表测量CPU没有供电,我这边有几个一样现象的同样主板,应该是该主板的通病吧,哪位师傅有修过呢?具体会出现哪部分供电问题呢?

网友:
内存供电  I/O   CPU 供电

网友:
你多看看维修资料,你不懂时序,所以不会修。

网友:
复位灯常亮CPU肯定没有供电,查桥供电,内存供电、总线供电

网友:
测晶振然后门电路,楼主只能一步步来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本人专修家电,偶尔修一下主板,还不是很熟悉,资料学了很多,但毕竟现实维修就是不一样。

恩,慢慢来。。。加油

网友:
同意楼上各位分析

网友:
三极管较少,大部分都是场效应管,等检查了再说,这两天还没动过,谢谢各位。

网友:
现在检测时钟晶振电压不正常,同时测量时钟芯片电压也不正常(这与正常相同主板比较),该芯片是ICS78045910740  后面还有954128AFLF,搜索不到该资料,不知道是否坏掉?

网友:
补充一下:CPU没有供电电压,如果时钟芯片出问题,CPU供电会正常否?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CPU供电,没有电压,测量供电管静态阻值,G极对地阻值600欧姆左右,其他两级阻值太小,会报警,各位师傅CPU无供电会是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