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恼的问题!

楼主(2012-02-24):
最近几天,接连发生电脑板,重启动好后就不亮,一块是845,一块是集成的主板,不知道是为什么?希望哪位能解释下
电脑

网友:
845的主板。桥很容易空焊、、

网友:
另外一片集成的是什么板?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还是按照基本测量开始,并非像我那样无奈的修,从内存供电开始检查是否正常,到数据线——到BIOS ——加焊北桥,其它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