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开机不过内存

楼主(2012-02-24):
今天接到一块845主板。开机就跑C1。要重启一次才能显示。显示之后又能正常使用。确实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哪位修过的指导下

网友:
我修到过V星的P43主板,网吧的,一放电就正常不放电挡内存,内存测量正常 BIOS刷过管了两天又拿 回来了,北桥加焊过,在无奈的情况下加焊了南桥好了,而且两块都是一样的病,隔了一个星期又坏了一块P43还是档内存   我加焊了一次南桥不行  换了晶振好了。可见前两块都是晶振坏

网友:
学习了。。。
又学到经验了

网友:
呵呵,确实,有时南桥虚焊也能造成档内存

网友:
学习学习 之前都是桥挂的

网友:
看卡是不是上拉排阻有问题
  打阻值

网友:
看内存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