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500GT CF白金版档2B不显

楼主(2012-02-24):
核心有1。4V,显存2。1,用PCI卡启动用NVFLASH -C能到核心,BIOS能读写,但就是不显。后来试用一个DDR2显存版的BIOS写进去能显了可是大花,在从另一张好卡备个BIOS进去又档2B不显了,BIOS芯片换了,实在不懂搞了。

网友:
这是现像看来不好修啊!

网友:
你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楼主 修显卡真起劲。。。  是我 的话。 直接上BGA  不好 报废。

网友(点评):
幸亏你只是个修电脑的,如果你是医生,病人全都直接上手术台,不行就送太平间。中国也就不必搞什么计划生育啦。

网友:
还是找下BIOS与外围电路吧

网友:
档2B好多都是显存坏引起的,楼主可以检查一下显存的参考电压,哪个不对就哪个坏了。也有是那两个电阻坏引起参考电压不对的。

网友:
没思路了看今天有空换个GPU试下在不行拆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