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本保护隔离电路原理图的疑问

楼主(2012-02-24):
最近看一些有关笔记本保护隔离电路的视频,对图中PQ10场效应管作用的讲解本人总觉得有点欠妥,但又没有强有力的依据反驳!都怪自己知识浅薄啊!特向各位高人请教,寻求一个完美、正确的解释!视频中认为PQ10由于内附二极管的存在使19V电压通过内附二极管加到S极,当G极为低电平时PQ10导通,注意此时电流方向是从D极到S极,因PQ10是P沟道的管子,在我的印象中是不成立的!故认为解释的不对。又在别的地方看到位老哥设计的电路,网址: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25185&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mzs&bbs_id=9999
(如果看不着的话请先注册)其中许多人都很支持这样的电路,只有我——不知死活的家伙提出异议。他的思路不乏也是模拟了笔记本隔离电路的一部分而已,大家有兴趣可以进去看看我们的对话。声明:本人的宗旨是搞明白P沟道场效应管有没有这样的玩法!不渗杂任何人身名誉的攻击。

补充内容 (2012-2-25 10:47):
发此帖的目的就是寻求PQ10在笔记本保护隔离电路中的功用!视频中的解释我觉得不恰当。希望有识之士赐教!

网友(点评):
P沟管,D向S流是正确的,

网友(点评):
P沟和N沟 漏极供电源级出电应该都一样 只是 P沟是低电平导通N沟是高电平导通。。新手不对请指点。

网友:
你要先懂得元器件的原理,你才能看懂电路图。。

网友(点评):
开始时还以为你是来混分的,现在看来你可能是个高深莫测的人物呢!你若能讲得详细点儿,我想无边版主也不会敲你警钟呢!嘿嘿!!!???

网友:
2楼注意一下你的回复 不着调的回复一样会被视为灌水

网友A:
P沟管,D向S流是正确的

补充内容 (2012-2-26 14:24):
N沟管相反,

网友(点评):
“P沟管,D向S流是正确的”,那N沟管又该怎么个流法?

网友(点评):
唉!俺知道P沟跟N沟的电流方向相反。我的意思是:N沟的场效应管导通时电流方向为D向S;而P沟的才是S向D的。

网友(点评):
错了吧, P沟和N沟 区别应该在高电平导通和低电平导通吧。。?

网友B:
看的谁的视频,应该是基地的远程吧?这个管子内部是有个二极管的啊,方向也是D极+,S极—,确实是可以导电的,具体情况可以看该管子的PDF资料,如果对上图中有什么疑问,可以自己用万用板搭一个相同的局部电路,自己测一下就知道了。理论是靠实践来检验的,有什么疑问,可以实际测量一下,这个电压是有驱动(带负载)能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的谁的视频,应该是基地的远程吧?这个管子内部是有个二极管的啊,方向也是D极+,S极—,确实是可以导电的 ...

视频找不着了,我也正在找!这个电路肯定正常工作,我懂得!疑问的就是为何要安这么一个场效应管子呢?如果只是利用其内附二极管的话,考虑成本我想厂家不会那么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视频找不着了,我也正在找!这个电路肯定正常工作,我懂得!疑问的就是为何要安这么一个场效应管子呢?如 ...

这是仁宝的板,仁宝的时序你了解了吧,通过内部二极管,分压电阻才能分压,得出G极必须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仁宝的板,仁宝的时序你了解了吧,通过内部二极管,分压电阻才能分压,得出G极必须的电压.

请问:这P沟道场效管在此电路中的功用,如果只是利用内部的二极管的话,完全可以省去不用。在众多视频中对此管的工作过程都是“一代而过”。有的解释也十分勉强!难道这个场效应管具有双向导通能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P沟道场效管在此电路中的功用,如果只是利用内部的二极管的话,完全可以省去不用。在众多视频中对 ...

在本电路中,它的作用是如此,但是这个电压,它带不起负载,
仁宝设计了点火回路,就是能在后级短路时及时保护,
这个G极电压,它用了带不起负载的电压来供,初衷也是一样的吧..

网友D:
依靠内附二极使小电流通过以便给前期工作的电路提供工作条件
由于其并没有完全导通所以无大电流输出用在这里就起到了隔离的作用

网友(点评):
请问流过PQ10的电流方向?是从D极流向S极吗?能完全导通吗?怎么个导通法?注意PQ10的接法,是P沟道的管子。

网友:
里面的符合二极管也是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点评):
我问的是PQ10场效应管在此电路中的功用,因其接法特殊。目前没有一个解释的恰当的!期待……

网友E:
场管内部的二极管是保护作用的,P沟道场管G级是低电平导通是管子本身决定的,和有没有二极管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P沟管,D向S流是正确的

补充内容 (2012-2-26 14:24):

沟道通了之后,可以从D到S,也可以从S到D

网友:
笔记本正常工作后的电流比较大,而二极管的电流很小,这个二极管只是让S极有19V的电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依靠内附二极使小电流通过以便给前期工作的电路提供工作条件
由于其并没有完全导通所以无大电流输出用在这 ...

这位师傅说的很对呀,学习

网友F:
大功率的场管,由于制造工艺的原因,都有一个寄生二极管,N沟道由S指D,P沟道由D指S 。但小功率的管有的则没有这个寄生二极管。
保护电路的这个管,可有可无,短接本本一样运行。但设计者要的是保险,在PQ11短路的情况下,电池的电不至于窜到适配器里。
楼主说
因PQ10是P沟道的管子,在我的印象中是不成立的!
没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那楼主认为应该是怎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场管内部的二极管是保护作用的,P沟道场管G级是低电平导通是管子本身决定的,和有没有二极管没关系。

你说的很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大功率的场管,由于制造工艺的原因,都有一个寄生二极管,N沟道由S指D,P沟道由D指S 。但小功率的管有的则没 ...

"视频中认为PQ10由于内附二极管的存在使19V电压通过内附二极管加到S极,当G极为低电平时PQ10导通,注意此时电流方向是从D极到S极,因PQ10是P沟道的管子,在我的印象中是不成立的!"将这句话连着读。视频中讲的PQ10导通应该是这个场效应管导通,不但但只是其内附二极管的导通吧?另外按您的观点,完全可以省去PQ10并在其原位接个二极管岂不更好!?

网友(点评):
省掉了,仁宝这个点火回路就被你毁了,副隔离跟着也不必要了。

网友:
场管没有流向的说法,这个和三极管是不同的!楼主要认真学习一下每一种零件的特性!
P管只要G极电压低于S极一定值就导通,D与S可以理解成双方向都可以!N管也一样,只是控制极G反过来要高于S极一定电压!
这个电路中确实是利用PQ10内部的二极管提供控制电压来控制PQ10与PQ11,PQ10内部的二极管只能提供非常小的电流,正常工作时PQ10的和PQ11的G极是通过PQ18导通来拉低!另外,PQ12&PQ14&PQ16是保护用途的,当有以为发生时,最终另到PQ12完全导通来使PQ10与PQ11的G极等于S极,这样两个管才真正达到截止状态防止有漏电电流,这种设计也是考虑到场管的特性(场管如果G极悬空或者电压不接近S极就有可能会误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视频中认为PQ10由于内附二极管的存在使19V电压通过内附二极管加到S极,当G极为低电平时PQ10导通,注意此 ...

关于pq10也有时序先后,先是由于pq10的寄生二极管存在,使pq10的S极有了电压, 后是正是由于这个电压加上acin等信号的共同作用,使两管的G极比S极低约8v的电压,才使得这两个管导通。
用二极管换pq10,个人觉得没问题,如果你不在乎电费及散热的话。
以上个人理解,不对就请拍砖

网友C:
兄弟你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以前只知道结型场效应管的D、S极可互换使用,绝缘栅的还真不知道。经你这一提醒,可能这个笔记本保护隔离电路中的PQ10采用的就是一个D、S极可以互换的绝缘栅型场效应管,并且厂家充分利用其内附二极管,提高电流输出能力。如果说由于PQ10的D、S极可互换使用,那么解释这个电路还是比较通顺的!初始时19V电压经由PQ10内附二极管加至P2点为PR54、PR60及PQ18提供电能,当PQ18饱和导通时在PR54两端产生的压降足以使PQ10、PQ11导通,PQ10的导通过程除了视频中提到的外,我想其漏、栅极间的压差也不容忽视,如果此管真是个D、S极可互换的话,那把PQ10的D极当成源极的解释,比视频中的解释更有说服力了!视频中的解释总有种电流是从低往高处流的感觉!记得物理老师说过:电流的方向实际上是从负极流向正极的,但是人们习惯的认为是从正极流向负极的。哈哈!好在对分析电路没什么影响。      到此为至吧!别再钻牛角尖儿了!谢谢大家参与指教!

网友(点评):
电子的活动方向是从负极走向正极与空穴合拢! 你的物理老师不是很靠得住!

网友:
额,  就是双向回路嘛,保护后级 也保护适配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以前只知道结型场效应管的D、S极可互换使用,绝缘栅的还真不知道。经你这一提醒 ...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感觉你有点不会转弯!
还有就是 电子的活动方向是从负极走向正极与空穴合拢! 你的物理老师不是很靠得住!

网友:
学习了,,这个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楼主可能不是搞维修的,到像是搞设计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论坛没有这样的高手。我的宗旨就是力求把机子修好,让顾客乐意为你买单,这才是硬道理。没有必要追三求四。希望我的话不会伤你的自尊。谢谢!

网友(点评):
话虽这样说!但也得有不断追求的意志,我这人有个毛病,就是事事都要弄个明白,不怎明白了睡不着觉啊!奉劝大家别学我,有时候难得糊涂可能会更好些。但有的事情不能糊涂啊。

网友G(2012-04-14):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P沟道场效管在此电路中的功用,如果只是利用内部的二极管的话,完全可以省去不用。在众多视频中对 ...

非也,非也,在这里。场馆内部的二极管只是在刚加点的瞬间让D级的电流流向S级,但电流很小至于你说的S级流向漏极,你还是了解一下晶体管的特性吧,场馆的漏极源级可以互换的,再加上分析数字电路的时候信号不一定是正向流的,只要能够成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非也,非也,在这里。场馆内部的二极管只是在刚加点的瞬间让D级的电流流向S级,但电流很小至于你说的S级流 ...

之所以用两个场馆,是增加了电路的安全性,当电路出现状况是,不会影响到公共点,保护公共点,你觉得呢

网友:
场效应管都是电压控制极元件。所以无论P或N沟道,只要连接电源的哪一方都行,D或S。没区别的。给G极一个控制电压就导通。两头通用的,电流方向和电子方向相反,不要死钻牛角尖,我以前也有过这种迷惑。

网友:
这个好像是把MOS管内部的阻尼二极管作为续流二极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