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触摸板左右键不管用

楼主(2012-02-24):
联想v450本,客户拿过来时故障现象是时而显示时而不显示,能显示的时候一切正常,吧内存拔下插插一切正常,试了n次都能正常显示,过了几天客户来取本本,测机发现本本的触摸板和左右键不管用,在官网上下载个触摸板驱动装上,触摸板能正常使用,但是左右键怎么折腾都不行,本拆开左右键看着也很正常,总感觉是软件问题造成的,毕竟刚开始触摸板不管用,驱了一下就好了,但是左右键就是不管用,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指点

网友:
第一点看看触摸板有没有进水的痕迹,驱动从官方下载一个,还是不行的话你就可以考虑换触摸板了。。

网友:
有可能是触摸板的左右键的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