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BIOS芯片的替换原则是什么?

楼主(2012-02-24):
请问一下BIOS芯片的替换原则是什么?现在我一块主板是SL-75FRN3 BIOS芯片是W49V002AP 用什么可以换,还有这些芯片的参数在哪查?谢谢了
芯片
同意楼主:
5.0
自知…
同意楼主:

网友:
BIOS要找一样的代换,BIOS上面有型号的,还有出厂型号的
同意楼主:
5.0
自知…
同意楼主:

网友:
是49系列的都可以代换。需要注意的是容量的大小。

网友:
一是供电要对的上,而是容量要相同就可以,我都是这样代换的

网友:
封装和容量一样就行了。

网友:
引脚功能一致应该可以的。当然了,容量要匹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