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usb 问题

楼主(2012-02-24):
dell D610 开机USB工作正常 开机后大概5分钟左右USB 不能使用了请教高手
DELL

网友A:
补充下 不能使用后关机再开机 USB还是这样的状态

网友:
测试呀供电正常不

网友A:
供电正常 有量过

网友:
那USB到南桥之间的数据线你测了吗

网友A:
刚开机有数据过一伙就没了

网友:
先软后硬,恢复下BIOS设置,重装个系统先试试。不行的话就查主板,看USB中间2线到南桥之间有没有保险电阻,如果有就直接换保险电阻,换了还不行就找一张USB扩展卡试试,还是同样故障就搞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