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2刚开始敲键盘动鼠标屏黑外接键盘鼠标正常,现在不开机?

楼主(2012-02-24):
联想C462刚开始敲键盘动鼠标屏黑外接键盘鼠标正常,现在不开机?刚开始发现动触摸板,和敲击键盘的时候,屏一黑一黑的,用外接键盘鼠标一切正常,可是后来用一段时间就不开机了,现在待机电流为0。012,感觉有点低,一般联想的板子都在0。03-0。04之间,测试开关脚有17V左右的高电平,I/O附近也有3V的供电,现在怀疑为EC损坏导致不能开机,但手里没有一样的EC,请大家帮助参考一下!谢谢。

板号:

EC:

网友:
你现在是不触发,可以考虑查查IO的供电,信号

网友:
已经解决,换IO,刷BIOS后OK。

网友:
怎么还刷BIOS了????

网友:
换IO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怪病bios坏的很多

感觉上跟BIOS不搭边吗,以为是IO呢!

网友: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