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笔记本最大能多大的CPU

楼主(2012-02-24):
请问大家。这个套配置。有没有升级的空间。有的话升级成多少比较合适吗

网友(点评):
1.8G.

网友:
这个要看芯片组的把,要看支持不支持。

网友:
t40,显卡才是致命的

网友:
能后换成迅驰2代

网友:
T43最大支持2.26的,当年我的极品机器,T40可以上2.0的

网友:
买台T61得了,才一千来块呀,还升什么呀

网友:
我想把配置升高一点。安装MAC系统和一般维修用

网友:
T40 应该是855平台的,升级空间自己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呵呵,升级没必要了

网友:
哦。升级下硬盘,行不了。现在硬盘是IDE40G的、硬盘有坏道。

网友:
T40的机器还是很经典的,电路也是非常的好。

网友:
T40笔记本的显卡能升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