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2-02-24):
一块945的板子进系统蓝屏重启(反复)但从安全模式和从最后正确配置起动就没问题.重启不按提示就蓝屏重启.用圆口键盘死机.U口没事.系统重装过N遍.

网友:
重做系统,重做不行的话再做原版系统。

网友:
我遇到过,进PE也是蓝屏,进系统也是蓝屏,我装个WIN7安装版的系统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I/O出也问题啊

网友:
应该和IO没多大关系

网友:
硬盘测过吗?

网友:
LZ可以换个系统试下,换个内存试下,

网友:
出现蓝屏的问题太多了,只能一个一个排查了。等待楼主问题解决

网友:
对了!我想起来了,代码代码呀
楼主你看看代码是什么,最后一行数字。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不自动打驱动试试呢

网友:
我期待换个内存试试~~还有如果可以进PE装完系统,开机蓝屏的话,硬盘也得换下试试!嘿嘿~我也遇到过呢!

网友:
蓝屏有很多可能性啊   内存。硬盘。跟版本的关系不大吧

网友:
测硬盘,进bios改下硬盘接口

网友:
把一些外设都拿掉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几次,可查一下内存,硬盘,不行的话换一下系统再试

网友:
键盘口ps2死机,看看p口是否短路了先

网友:
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楼主也可以试一下。

以前我刚开始做这行的时候,遇到一个机子,安装系统过程中没事,只要安装完系统重启,就蓝屏,换个版本的系统盘,还是这样。无奈,用安装版XP给他装。装好,不蓝屏,进系统了。欣喜,安装软件与驱动。安装完重启,又蓝屏了。这时我开始考虑硬件问题了。可是想如果是硬件问题,为什么系统安装过程中不蓝屏,而装完以后重启才蓝屏?于是试着进安装模式,进去了。这时才考虑到会不会是驱动有问题,于是一一卸载驱动,卸载到显卡驱动后,重启终于进系统了。然后问题就解决了。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如果第一次启动蓝屏,先进安全模式,如果能进去,就卸载驱动等开机加载项试试。如果连安装模式都进不去,那就直接排查硬件了。既然楼主能进安全模式,个人感觉硬件有故障的可能性不大,可以先试试把驱动一一卸载。

网友:
一般是内存的问题和系统的问题。

网友(2012-03-29):
怎么没人回答  要是硬盘CPU 内存好的情况下   影响蓝屏的有哪些

网友:
电源也会造成蓝屏的。。不知各位遇到过吗》。。我今年遇到过两台是这样的。一般就是内存。系统。硬盘。。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同意一搂 你要查一下百度蓝屏代码主要原因是什么

网友A(2012-10-04):
硬盘线啊 也有可能的

网友:
内存问题比较多

网友:
换个硬盘和内存试下,也有可能是驱动没有安装对

网友:
换内存啊,,啊

网友:
先清CMOS再考虑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