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仁宝的上电时序。最好是文档加图的

楼主(2012-02-24):
求个仁宝的上电时序。最好是文档加图的    例如像这个:

广达DAO上电时序 (DV1000例)
   1,开关键NBSWON#,由3VPCU上拉,在按键的瞬间发出一个高——低——高的信号给EC87541;
   2,87541收到开机信号后,发给ICH一个DNBSWON#信号给ICH,同时也产生一个S5_ON信号去S5电压,这些都是在EC供电VCC:3VPCU,时钟32.768KHZ起振,复位脚LRST由3VPCU经过一470K的电阻后由一个充电电容延时正常产生后,也就是说EC的待机条件全正常后的。(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是触发前就有的
)
  3, 同时EC会发出RSMRST#去复位清零ICM内部的ACPI逻辑控制器。
  4,ICH在自身工条件(触发前就有这些:TRCVCC:3.3V, RTCRST#:3.3V CLK;32.768KHZ,  触发后还有两个条件:RSMRST_EC   最的还有一个POWER_BIN )后接到开机DNSWON#,RSMRST#(3.3V),就会由内的ACPI逻辑控制器中SLP_S3转换成SUSB#,SLP_S4转换成SUSC# 发送给EC.
  5,EC将收到的(SUSC# 高电平)转换成(SUSON 高)去开启各路SUS电压,将(SUSB#高)转换成(MAINON高电平)去开启各路+电压,
  6,各供电IC正常工作后都会产生一个PG,这些PC电压相与成HWPG发送给EC.
  7 , EC收到HWPG后会产生一个PWOK给ICH,同时也会产生一个VORN去开启CPU供电IC.产生CPUVCORE.
  8, 当CPUVCOR正常产生后,供电IC会产生一个CLK_EN#(也叫VTT_PWRGDPD)做时钟发生器的开启信号之一(时钟发生器有三大开启信号还有两个分别是来自南桥的CPU_STP#和PCI_STP#)
  9,最后CPU供电IC会产生一个MVIPWOK分别加到南北桥去,告诉南北桥CPU供电已正常产生。
  10, 当南桥收到MVIPWOK信号后就会产生CPUPWRGD给CPU做为CPU的工作条件之一,因此当CPU没有PG信号时,应该先去南桥和其自身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南桥的工作条件和南桥本身正常后,就去查EC是否发送给南桥PWOK信号给南桥,因为PWOK是产生CPUPG的前提,而HWPG是EC产生PWOK的前提,在广达板子中,所有的PG信号直接相与产生HWPG信号的,其中任何一路PG信号短路都会拉低HWPG.同时,南桥在收到MVIPWOK后会产生PCIRST#和PLTRST#去复位主板上需要复位的点,其中PLTRST#会去复位北桥。
  11,北桥在其工作条件和自身正常后并收到了南桥的PLTRST#复位信号后,就会产生CPU_RST#去复位CPU。
  此时,CPU的供电,时钟,复位,PG都满足了,就开始工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跑码和跑电流,至此主板的`硬启动完成,接下就是软启动——CPU读取BIOS中的加电自检程序。CPU通过地址寻指令到北桥,再经过南桥后到BIOS中读取程序再按原路返回给CPU,加电自检程序检测的第一个设备就是CPU本身,这时就开始跑代码(从00到多少多少,有数字就说CPU工作了)和跑电流(电流大概在0.6A左右如果此时电流不动了或代码00就表示CPU没工作),当代码从00开始后档在28,38,就是内存检测不过,相应的电流大概在0.8A ——1A。当内检测在通过后就是到显卡了电流相应跑1。几A,此时电流会在1A上下跳变,如果有三次变化后就会亮了,那么LOGO就会相应出现了,假如电流此时跳变两次就档在1.几A,那么就是显卡方面的问题

哪位师傅能发下啊。。跪求!!!!!!!!!!谢谢!!!!!!!!!有的请发下

网友:
顶,这么好的帖子 学习了

月饼 -10 你来论坛也半年了。还不知道这里的规则?技.

网友:
学习了,好东西

心在飞翔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找类似这样的时序。。

同感,我也想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找类似这样的时序。。

同感,我也想找。。。

网友:
我这里有个仁宝上电时序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我也是在别的网站上面下的

网友:
但不是你这么详细的,就是一个大概的图形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E1NjQ4fGZiMGNiODYxZGFjMTIwMzJlODJhYWVjMzBmNjJiMWEwfDE3NDIyMjQ0MDg%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真的假的呀,

网友:
有没有图纸的呀,

网友:
是不是,分好多种时序呀

网友:
有没有人总结一下,仁宝的主板,有几种上电时序呀

网友:
最好,是有高手这样,做一下,让我们这些新手也借鉴一下呀,

网友:
好多人都在找

网友:
我看只有从厂里出来的兄弟才有这样的东东吧!

网友:
感觉时序都是大同小异,就是EC不同或者信号定义名称不同

网友:
楼主讲好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好学习一下....

我在求资料。别乱灌水

网友:
上电时序有很多种

网友:
这下赚了,看到你们交流技术,我能学不少东西了。

网友C:
我有一个,不知道楼主合不合意,不过我自己都看不懂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不知道楼主合不合意,不过我自己都看不懂啊,呵呵,

跟我上面那个怎样的?

网友:
我也要找上电时序。谢谢了

网友:
每个产家的电路设计都不一样,希望有更多更好的经验发 表

网友:
CPU有没有工作,看电流和跑码有点片面了吧。跑00有时并不代表CPU没有工作,跑码CPU肯定工作了

网友:
我也想找,有没有更多的...

网友D:
有没有免费的啊。这里下载点一次关掉要重新下载又要分。网络不好要浪费好多分噢

网友:
学习了对新手很有好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免费的啊。这里下载点一次关掉要重新下载又要分。网络不好要浪费好多分噢

你这不是废话吗,我发的是文字,你想要的话,自己大可以复制下来,哪里有下载啊,

网友:
学习了,有图吗

网友(2012-04-05):
我也是最近才到处到时序。修机子时序看来很重要哦,不懂得话修的真的很郁闷

网友:
恩,好。希望兄弟们多多共享更多厂商代工的板子。

网友:
好资料让大伙修机容易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