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0z笔记本看电影窗口放大会掉电关机。

楼主(2012-02-24):
拿来的时候是进水的机器电流0.5A左右掉电,仔细看了下水从触摸板进去的腐蚀了KBC芯片断了几根线,查图纸发现5V过电阻后没电压了,给补上了,吹下KBC清理在吹回去,能触发不掉电了。电流跑到1.2A开机了,但找不到硬盘,发现硬盘也大面积进水已经坏了,找块320G硬盘装上做完系统,开始是摄像头驱动装上但我的电脑里发现不了,换驱动后有了但是打开摄像头就关机,换个版本XP在安装,摄像头能用了,但是在网上看电影只要全屏就关机,很是郁闷,最近两天连着休2台进水机器都是宏基的,明天接着拆开看看还有什么能导致这情况,希望有高手能教导下。

补充内容 (2012-2-25 14:01):
还有个故障是重启就关机,要在按开机键才能开机

补充内容 (2012-2-25 16:16):
换了个KB926QF E0 以前要C0,重起不关机了,但是放大窗口看电影就会立马关机是什么情况阿“”?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我觉得显卡供电可能不良了,尤其是显卡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看看进水损坏没

网友:
应该还是跟进水有关吧,放进烤箱烤一烤呀